[求助] 萌新求助,Calibre LVS遇到Incorrect nets问题

楼主(2021-01-05):
请问这些错误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该如何解决呢。附件为LVS report,图片为一部分错误。

网友A:
VSS那条应该是有个模块的VSS(5834)没有和整体VSS连接到一起
8和9的模块没连接到VSS和VDD,而且没打电源label

网友B:
第一张图片里面第一个是衬底电位没接,后两个是断路没接上
第二张图片里面是电源地的断路没接上
这么晚还工作,加油打工人,欧里给

楼主:
引用 网友A:
VSS那条应该是有个模块的VSS(5834)没有和整体VSS连接到一起
8和9的模块没连接到VSS和VDD,而且没打电源la ...

谢谢你的回答!我电源lable打了的,打在电源环上;请问为什么那几个模块会没连到电源上呢,这种情况只能一个个去修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片里面第一个是衬底电位没接,后两个是断路没接上
第二张图片里面是电源地的断路没接上
这么晚还工 ...

谢谢!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呀,是我操作流程不对吗,这种情况是只能手动一个个去修吗,我这错误太多了 (不好意思,我小白问题比较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电源lable打了的,打在电源环上;请问为什么那几个模块会没连到电源上呢,这种情况只能 ...

这种情况一般是芯片比较大,XU46/MM5那4个管子的阱接触没有和电源环连接上,lable打到电源环上也不会被识别为电源,但按照连接关系,calibre认为这根线应该是连接到电源上,就标识出来了。高亮一下那几个b看一下你就能发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呀,是我操作流程不对吗,这种情况是只能手动一个个去修吗,我这错误太多 ...

看起来像是mos的第四端(bulk)的问题,一般在先进工艺里面都有类似于TAPcell的东西进行衬底接触的连接,电源环和衬底接触还是有区别的,你可以看下是不是这方面的问题,在DRM里面会有定义,在多少距离必须有一个TAP,不然会有latch-up的drc问题

网友(2022-06-21):
你好,最后找到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