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张弛振荡器,RC-osc基础概念求助求助!

楼主(2021-01-06):
看论文的过程中,遇到了以下两种频率的表达方式,第一种是:温度ppm/°C、电源电压±2%;第二种:整体±2%之类的变化

想请教各位大佬们,
第一个问题:
第一种这种一般包含corner的变化吗,是全corner的最差值,还是压根就跟考虑;第二种应该是考虑了整体所有的最坏情况?

第二个问题是:(结合下面两张仿真结果图,图一是温漂图、图二是电源电压变化率)
这种一般表示±2%的变化是指相对中心频率数值的上下波动吗,那么图二的电源电压变化率是一阶线性的话,是取min和max除以中心频率,然后取绝对值最大的吗?如-0.9%和+1%,然后取最后的电源电压变化率为±1%?

其次,若遇到图一这种,温度的变化是二阶非线性的抛物线形式,且图中的max相对中心频率增加不多,但min却减小很多,这种该如何计算呢,以变化率更大的最小值/中心频率为基准吗?还是说±2%这种表达方式的计算是另外的方法?

求各位大佬帮忙看看,球球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楼主:
没有人吗

网友A(2021-02-24):
论文没提的,一律认为是TT corner,以一般科研单位来说,MPW流片也不会有太多process variation,只有一些公司的论文可能会给出不同wafer的批量测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文没提的,一律认为是TT corner,以一般科研单位来说,MPW流片也不会有太多process variation,只有一些 ...

谢谢大佬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