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BL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1-01-06):
在看学习工艺知识,标准双极工艺中,在P型衬底与N型外延层之间会的hi用NBL掩模版,注入N型杂质以形成NBL,叫N型埋层,请问它的作用是怎么样的,又是如何起作用的?在版图中有什么图层对应吗?

网友(2021-05-25):
1. 降低集电极电阻,改善latch-up
2. 减少LPNP中寄生VPNP对衬底的空穴注入

网友A(2022-05-18):
请问nbl可以铺一片吗?

网友(2022-10-25):
引用 网友A:
请问nbl可以铺一片吗?

可以吧,调用基础库的iso_ring就是一大片

网友B:
相当于深的阱,用来隔离衬底电位的影响

网友C(2023-02-24):
引用 网友B:
相当于深的阱,用来隔离衬底电位的影响

电位
可以接GND吗?

网友(2023-05-04):
引用 网友B:
相当于深的阱,用来隔离衬底电位的影响

学习了

网友D(2023-10-13):
NBL内也需要像DNW一样包NW接电位吗

网友:
降低基区串联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当于深的阱,用来隔离衬底电位的影响

对于NPN三极管,如果不加NBL的话,P型衬底和N型外延本来也能形成PN结隔离,从而将衬底电位隔开吧,加NBL是有更好的隔离作用么?

网友(2024-11-11):
引用 网友D:
NBL内也需要像DNW一样包NW接电位吗

看剖面图好像不用

网友:
可以把整个PSUB当作一盆水,NBL就是一个碗,起着隔离的作用

网友(2025-01-04):
一般是隔离器件里面有NBL这一层,会引出一端叫NBL接的是VDD

网友(2025-04-03):
引用 网友C:
电位
可以接GND吗?

不行吧,它N型,应该接高电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