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误删问题求助

楼主(2021-01-06):
不小心把一个小模块误删了  现在只有drc的.db文件  听别人说.db也能导出版图   有没有大佬知道的

网友A:
把.db文件stream in就可以了啊

网友B:
如果.db都删除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db都删除了呢?

要是CAD没有定时备份的话,那就在淘宝上下单买个床,住公司吧

网友(2021-02-23):
引用 网友C:
要是CAD没有定时备份的话,那就在淘宝上下单买个床,住公司吧

附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db文件stream in就可以了啊

你好  我想请教一下  stream in 在哪里啊   这个怎么操作

网友:
ciw 里面 点击file, 下拉菜单里有import--->然后点击stream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CAD没有定时备份的话,那就在淘宝上下单买个床,住公司吧

这个主意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