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下不同工艺的PDK库可以放在一个工程下做仿真吗?

楼主(2021-01-06):
请问下不同工艺的PDK库可以放在一个工程下做仿真吗?比如我在一个工程里添加了65nm的库和55nm的库,跑仿真时也添加了两个库的model library文件。跑仿真会出问题,请问大家有解决方法或类似的经历吗?

网友A:
其实这里有一个关键的点,就是,仿真器件模型的声明,如果在你的电路网表中只有一个定义的话,是不可以的,比如对于不同工艺下的Nmos管,定义模型名字是相同的话,就会报错,还有一个大问题,为什么会有不同工艺下的联合仿真,这在工程上并不现实,也不会真实的tape-out吧

网友:
Check model name, PIN define, etc...

网友:
同类型器件Model名字不同应当是可以跑的。
但楼上也说了,这样的仿真没有意义。

网友B:
Cadence里有个功能是MTS(Multi-technology-simulation)可以用来仿多工艺的

网友:
也不是完全没意义吧,作用和理想模型类似

网友C:
如果不同 model name ,   ,
但是 ,同时 仿多任务艺 目地为何 ??

PCB系统上不同 ic system  ?
理想模型就理想模型 .
65nm   55nm 都不是理想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里有一个关键的点,就是,仿真器件模型的声明,如果在你的电路网表中只有一个定义的话,是不可以的, ...

您好,是涉及到一个3D封装的项目,两种工艺是要上下堆叠在一起的,会出现不同工艺的电路相连。所以想做下不同工艺的混合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同 model name ,   可, 但是 ,同时 仿多任务艺 目地为何 ??

跑 PCB系统上不同 ic的 system  ?理想 ...

您好,是涉及到一个3D封装的项目,两种工艺是要上下堆叠在一起的,会出现不同工艺的电路相连。所以想做下不同工艺的混合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dence里有个功能是MTS(Multi-technology-simulation)可以用来仿多工艺的

您好,请问下这个功能入口是在ADE窗口吗?没有找到诶~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下这个功能入口是在ADE窗口吗?没有找到诶~

在ADEXL里,Setup-Simulator勾选MTS

网友:
我试过可以的 你电路中的mos 用不同pdk中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里有一个关键的点,就是,仿真器件模型的声明,如果在你的电路网表中只有一个定义的话,是不可以的, ...

之前不知道,但是现在很多人在做多工艺异构芯粒集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