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前置锁存比较器的增益

楼主(2021-01-06):
请教一下,这种前置锁存比较器的增益该怎么计算呢,allen的书上说需要三个前置放大器(增益为6)级联比较好,但是在比较器使能段时,下面的M4  M5的栅极接低电位,不导通,这时增益该怎么计算呢,请各位大佬指教一下!!

楼主:
顶一下,别沉啊,求大佬指教一下

网友:
clk=0时,M2就是一个简单的共源级,负载阻抗无穷大,增益就是gm2ro2

网友A:
比较器可以这样来理解:vin vip相对大小决定了M2 M3的导通阻抗大小,从而导致比较器输出负载电容从0开始充电的速度有快有慢,首先充电到某个阈值电压大小,后级锁存电路由于正反馈作用输出锁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可以这样来理解:vin vip相对大小决定了M2 M3的导通阻抗大小,从而导致比较器输出负载电容从0开始充 ...

好的,谢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