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谁知道怎么抓取pcell中每一层的bBox么?

楼主(2021-01-06):
我想获得一个或者多个管子的每一层在当前界面的坐标,不要master的,有什么函数可以直接抓取到他们的bBox么?试了好几种方式都不行,哪怕得到了那一层的db也抓取不到他的bBox,还是只能得到他的xy或者原点坐标

网友A:
这些管子的Instance坐标加上这些层的坐标并处理orient不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管子的Instance坐标加上这些层的坐标并处理orient不可行吗?

我现在需要的就是他的层坐标,抓取不出来,哪怕得到了他的db去抓取也是错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需要的就是他的层坐标,抓取不出来,哪怕得到了他的db去抓取也是错误的
...

inst_id~>instHeader~>master:这个里面可以看到pcell实例的各个shape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st_id~>instHeader~>master:这个里面可以看到pcell实例的各个shape信息

这个是pcell本身的坐标,我想直接在顶层抓取他的顶层坐标。如果通过master去抓取的话还得写一堆逻辑运算,太麻烦了

网友B(2021-02-25):
引用 楼主:
这个是pcell本身的坐标,我想直接在顶层抓取他的顶层坐标。如果通过master去抓取的话还得写一堆逻辑运算 ...

获取到pcell中layer本身的 bbox后,可以用dbTransformBBox把获取到的bbox转换到当前窗口的对应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获取到pcell中layer本身的 bbox后,可以用dbTransformBBox把获取到的bbox转换到当前窗口的对应坐标。
...

我试一下,谢谢

网友(2021-07-19):
http://bbs.eetop.cn/thread-617795-9-1.html 参考这个帖子,有完整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