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代码没太看明白

楼主(2021-01-06):
    function    [8:0] fix_point;

        input   [9:0] data;

    begin

        if (data[9] == 1'b0 && |data[8:8] == 1'b1)

            fix_point = {1'b0,{(8){1'b1}}};

        else if (data[9] == 1'b1 && &data[8:8] == 1'b0)

            fix_point = {1'b1,{(8){1'b0}}};

        else

            fix_point = data[8:0];

    end

    endfunction

不太明白条件判断中 同时有&&  和 | 是什么意思呢?谢谢了

网友A:
if ((data[9] == 1'b0) && (|data[8:8] == 1'b1))这样写是不是能看懂?

网友:
不习惯打括号的人,应该打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 ((data[9] == 1'b0) && (|data[8:8] == 1'b1))这样写是不是能看懂?

您好 data[8:8]和data[8]在Verilog语法中有什么差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 ((data[9] == 1'b0) && (|data[8:8] == 1'b1))这样写是不是能看懂?

我能明白是这样 但是不太理解| 不是双目运算符吗?为什么只有一个 操作数data[8:8]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能明白是这样 但是不太理解| 不是双目运算符吗?为什么只有一个 操作数data[8:8]呢?
...

|可以是单目运算符,例如:|(0001 )= 1,可以理解为递减运算符
简单理解就是把矢量所有位做或运算,结果是1bit数据
类似的&也是这样,做与运算;^做异或运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data[8:8]和data[8]在Verilog语法中有什么差别吗

data[8:8]表示这是一个1bit的矢量
data[8]表示1bit标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8:8]表示这是一个1bit的矢量
data[8]表示1bit标量

  if (data[9] == 1'b0 && |data[8:8] == 1'b1)
谢谢您了,这个条件表达式是不是可以等价于 (data[9]==0 && data[8]==1)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if (data[9] == 1'b0 && |data[8:8] == 1'b1)
谢谢您了,这个条件表达式是不是可以等价于 (data[9]==0 ...

在你这个代码里面,可以这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这个代码里面,可以这么理解

谢谢了

网友B:
这段代码是将一个10bit的有符号数 饱和到9bit的有符号数 对于超过9bit有符号数的表示范围的10bit数 用其正的最大或者负的最小值表示 不过这种是非对称的饱和运算表示 这种模块会经常用在定点化算法当中

网友C:
这是个带符号数的饱和运算,if (data[9] == 1'b0 && |data[8:8] == 1'b1)fix_point = {1'b0,{(8){1'b1}}};是正数溢出饱和。else if (data[9] == 1'b1 && &data[8:8] == 1'b0)fix_point = {1'b1,{(8){1'b0}}};是负数溢出饱和。else后面是没有溢出的情况。

网友:
好基础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段代码是将一个10bit的有符号数 饱和到9bit的有符号数 对于超过9bit有符号数的表示范围的10bit数 用其正 ...

您好,请问下想了解定点化算法的话,有什么推荐的学习资料呢?就感觉MATLAB和FPGA硬件程序联合起来的话,会有效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段代码是将一个10bit的有符号数 饱和到9bit的有符号数 对于超过9bit有符号数的表示范围的10bit数 用其正 ...

非常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带符号数的饱和运算,if (data[9] == 1'b0 && |data[8:8] == 1'b1)fix_point = {1'b0,{(8){1'b1}}}; ...

谢谢了,学到了饱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