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rongARM比较器再生时间定量计算问题

楼主(2021-01-06):
做比较器的各位前辈,请问一下比较器的latch再生时间公式:t=C/gm,这个gm具体是指哪一个呢?

楼主:
像这个电路图里,具体是哪一个呢

楼主:
很多文章都引用的拉扎维这篇,这篇里为啥gm取得nmos呢?有前辈能大概讲讲如何推导成nmos的gm?如果可以的话,这个再生时间公式出处能给一下嘛?拉扎维这篇文章貌似这里没有引用出处

网友A(2021-04-20):
能把文章贴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把文章贴出来吗

很简单的问题,已解决哈,菜鸟提问见笑了。用这篇文章的方法推一下就出来了

Strong ARM latch.pdf

网友(2021-08-24):
很有帮助,最近正好在找谢谢楼主

网友(2022-11-05):
引用 楼主:
很简单的问题,已解决哈,菜鸟提问见笑了。用这篇文章的方法推一下就出来了
...

学习

网友B(2023-03-19):
引用 楼主:
像这个电路图里,具体是哪一个呢

请问这本书的书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本书的书名是?

找到了:
UNDERSTANDING 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S
Chapter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