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Python 与 Perl的优缺点【转载-如有侵权请联系本人删除】

楼主(2021-01-06):
Python 与 Perl的优缺点

版权

一:Python 与 Perl对比

(1)设计一个语言的初始目的决定了该语言将会内建什么功能:

perl初始是Larry为了格式化处理文本而创建的,所以内建了正则 ;python内建一个复数型别,猜测Guido最初一定是为了数值计算而创建了python。因此perl擅长文字处理,python擅长数值处理。

(2)应用领域和需求不一样:

Perl 设 计之初就是为了方便编写复杂高效的系统脚本,它也是应该最为广泛的脚本编程语言。它在编程方面相当于瑞士军刀,对字符、文本文件处理能力很强,以前要求 shell+sed+awk+C才能完成的任务,只需perl脚本就可以完成了。而且应用领域一直在拓宽,支持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Python 面向对象的动态公共语言,适于脚本编程和快速开发,它最显著的特点是作为编译语言(如C)和脚本语言(如perl)之间的桥接语言,它具有的强大功能,可扩充性及面向对象的特征使其成为大规模应用程序开发工具。

(3) 关于强类型

Perl语言中,数据的类型,取决于数据所处的上下文。

Python语言中,数据类型,是数据自身确定的。Python因此一般被认为是强类型语言,而Perl则不是。

(4)关于 内置基础类型

Perl的基础类型叫做scalar,这是为了和后面的array和hash做区别。scalar可以是数字,也可以是字符串。基本上说,scalar非此即彼;换句话说,scalar既是数字,又是字符串。scalar到底是字符串,还是数字,完全取决于使用scalar的上下文,如果是一个处理字符串的函数,那么它是字符串;如果是一个处理数字的函数,那么它是数字。Perl会尽一切努力完成它们之间的转化,无论在你看来有多么荒诞。 Perl中,所有scalar都以$开头,所有以$开头的都scalar。

Python的基础类型,同样,不是数字,就是字符串。但是,不可能既是数字,又是字符串。Python会判断变量到底是数字,还是字符串,以此来选择怎么解释函数;如果它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解释,那么Python会抛出异常。一般来说,这种策略能够取悦一部分程序员,同时让另外一部分人感觉很不爽。

(5)关于复合类型

Perl有两种复合类型:array和hash。Python有三种复合类型:tuple, list, dict。 Python中的tuple+list,完全对应于Perl中的array;因此不存在谁提供的类型更丰富这样的问题。

(6)关于做为整体的list

Perl中,用@开头的名字表示整个array,据说是因为@是array的字头。但是,又根据Perl的原则,@foo这样的array也可以被使用到一个需要scalar的环境中去,Perl会尽力把@foo转换成一个scalar,一般来说,这个scalar就是@foo的长度。 Python中,直接使用变量名,就能获得整个list(或者tuple)。

二:Python初探

(1)下面让我们一步一步的走进Python的世界

(2)技巧简介

1 ---python 脚本运行,下面用的是在cmd下运行的

2--- python控制台上的输入输出

3 –  万恶的“:”代替了{ } 太牛逼了,语句的组织依赖于缩进而不是begin/end块;所以缩进一定要控制好;

4-- 不需要变量或参数声明,拿来就用

5-- Python可以写出很紧凑和可读性很强的程序。用Python写的程序通常比同样的C或C++程序要短得多

6-- 主提示符来执行,主提示符通常标识为三个大于号(“>>> ”);继续的部分被称为从属提示符,由三个点标识(“...”)。连续两个回车就可以结束从属提示符,变为通常标示符>>>

7-- Python脚本可以像Shell脚本那样直接执行,只要在脚本文件开头写一行命令,指定文件和模式:

#! /usr/bin/env python

(将用户路径通知解释器) “#!”必须是文件的前两个字符,在某些平台上,第一行必须以Unix风格的行结束符(“\n”)结束,不能用Mac(“\r”)或Windows(“\r\n”)的结束符。注意,“#”是Python中是行注释的起始符。

8--

Python的源文件可以通过编码使用 ASCII 以外的字符集。 最好的做法是在 #! 行后面用一个特殊的注释行来定 义字符集。

# -*- coding: iso-8859-1 -*-

根据这个声明,Python会将文件中的字符尽可能的从指定的编码转为Unicode,在本例中,这个字符集是iso-8859-1。在   Python库参考手册中可以找到可用的编码列表(根据我的实验,中文似乎只能用cp-936或utf-8,不直接支持GB,GBK,GB-18030或ISO-10646--译者注)。

9-- pass语句什么也不做。 if  exp: elif exp: else:

它用于那些语法上必须要有什么语句,但程序上什么也不要做的场合,例如:

  • >>> while True:

  • ...        pass # Busy-wait for keyboardinterrupt

  • ...

  • if n > 0:

  •     sum = 1;

  • elif n == 0:

  •     sum = 0

  • else:

  •     sum = -1;

10 -- 定义函数
关键字def 引入了一个函数定义。在其后必须跟有函数名和包括形式参数的圆括号。函数体语句从下一行开始,必须是缩进的。函数体的第一行可以是一个字符串值,这个字符串是该函数的 文档字符串,也可称作docstring。
有些文档字符串工具可以在线处理或打印文档,或让用户交互的浏览代码;在你的代码中加入文档字符串是一 个好的作法,应该养成习惯。

11--通过lambda关键字,可以创 建很小的匿名函数

通过lambda关键字,可以创 建很小的匿名函数。这里有一个函数返回它的两个参数的和:“lambdaa, b: a+b”。Lambda形式可以用于任何 需要的函数对象。出于语法限制,它们只能有一个单独的表达式。语义上讲,它们只是普通函数定义中的一个 语法技巧。

12 -- del 语句

有一个方法可从链表中删除指定索引的元素:del语句。这个方法也可以从链表中删除切片(之前我们是把一个空链表赋给切片)。例如:

  • >>> a = [-1, 1, 66.6, 333, 333, 1234.5]

  • >>> del a[0]

  • >>> a

  • [1, 66.6, 333, 333, 1234.5]

  • >>> del a[2:4]

  • >>> a

  • [1, 66.6, 1234.5]

  • del 也可以用于删除整个变量:

  • >>>del a

三:实战篇

  • #coding=utf-8

  • #!/usr/bin/python

  • import xml.sax

  • # 继承语法 class 派生类名(基类名)://... 基类名写作括号里,基本类是在类定义的时候,在元组之中指明的。

  • class MovieHandler( xml.sax.ContentHandler ):

  •    def __init__(self):

  •       self.CurrentData = ""

  •       self.type = ""

  •       self.format = ""

  •       self.year = ""

  •       self.rating = ""

  •       self.stars = ""

  •       self.description = ""

  •    # 元素开始事件处理

  •    def startElement(self, tag, attributes):

  •       self.CurrentData = tag

  •       if tag == "movie":

  •          print "*****Movie*****"

  •          title = attributes["title"]

  •          print "Title:", title

  •    # 元素结束事件处理

  •    def endElement(self, tag):

  •       if self.CurrentData == "type":

  •          print "Type:", self.type

  •       elif self.CurrentData == "format":

  •          print "Format:", self.format

  •       elif self.CurrentData == "year":

  •          print "Year:", self.year

  •       elif self.CurrentData == "rating":

  •          print "Rating:", self.rating

  •       elif self.CurrentData == "stars":

  •          print "Stars:", self.stars

  •       elif self.CurrentData == "description":

  •          print "Description:", self.description

  •       self.CurrentData = ""

  •    # 内容事件处理

  •    def characters(self, content):

  •       if self.CurrentData == "type":

  •          self.type = content

  •       elif self.CurrentData == "format":

  •          self.format = content

  •       elif self.CurrentData == "year":

  •          self.year = content

  •       elif self.CurrentData == "rating":

  •          self.rating = content

  •       elif self.CurrentData == "stars":

  •          self.stars = content

  •       elif self.CurrentData == "description":

  •          self.description = content

  • if ( __name__ == "__main__"):

  •    # 创建一个 XMLReader

  •    parser = xml.sax.make_parser()

  •    # turn off namepsaces

  •    parser.setFeature(xml.sax.handler.feature_namespaces, 0)

  •    # 重写 ContextHandler

  •    Handler = MovieHandler()

  •    parser.setContentHandler( Handler )

  •    parser.parse("movies.xml")

  • def foo(bar=[]):        # bar是可选参数,如果没有指明的话,默认值是[]

  •         bar.append("MKY");    # 但是这行可是有问题的,走着瞧…

  •         return bar;

  • print foo()

  • print foo()

  • odd = lambda x : bool(x % 2)

  • nums = [n for n in range(10)]

  • nums[:] = [n for n in nums if not odd(n)]  # 啊,这多优美

  • print nums

本例子主要是针对 SAX_XML读取,以及函数的定义参数默认值 和 lambda匿名函数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