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实现局部电路的DRC和LVC验证?

楼主(2021-01-06):
如何实现局部电路的DRC和LVC验证呢?好比一个大的电路由多个cell组成,现在我做完了一部分,怎么去单独验证我做的这一部分呢?(包括DRC和LVS);亦或者我就想验证一个cell里面的某一条路径,甚至于多个device器件?验证这一条路径上的器件的DRC和LVS?

网友A:
DRC我知道怎么跑局部,LVS没听说过可以,占个楼期待大哥回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RC我知道怎么跑局部,LVS没听说过可以,占个楼期待大哥回答

这个area中具体怎么填,格式是咋样的?能举个具体的例子吗?

网友:
或者找找库里有没有exclude层,把不做DRC的地方盖一层就可以跑。

LVS:笨办法,把原理图的一部分copy出来做一份新的,稍微修改pin和label 跑lv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area中具体怎么填,格式是咋样的?能举个具体的例子吗?

我也想知道是咋操作的,我把area勾选上了,然后点击后面的三个"...",再然后就去版图里面选择想要验证的管子,但是还是跑不起来,提示我要选择器件,不清楚具体是要怎样才算选择了相应的器件的。。。。另外比如比较大的项目多人合作,每个人做的都是其中的部分单元,这样分配到每个人手上的cell单元要怎样去单独验证啊?因为对于layout之前都是自己一个人做的一个小项目,还没有拆分来做过,对相应的方法以及操作不甚了解,还请前辈们给我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知道是咋操作的,我把area勾选上了,然后点击后面的三个"...",再然后就去版图里面选择想要验证的管 ...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我刚学也没多久,点...选择范围后我这里是可以直接跑起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知道是咋操作的,我把area勾选上了,然后点击后面的三个"...",再然后就去版图里面选择想要验证的管 ...

不知道你用的哪个版本的calibre drc ,我的是v2017.3,点击... 后会提示你在layout里选择一个区域 选好后run  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多人合作layout,你不是按照block来划分的吗?各自验证自己的DRC& LVS。个人觉得你做总图的画没必要再把所有地方都验证一次,要相信队友,最后你验证总图的时候遇到问题再具体到哪个模块然后找相应的同事沟通修改就可以。

网友(2021-05-10):
我跑局部验证的时候    跑的这个版图被自动删除了??? 有知道原因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知道是咋操作的,我把area勾选上了,然后点击后面的三个"...",再然后就去版图里面选择想要验证的管 ...

那个area是让你在版图上选择一个区域,你要画一个矩形范围,然后calibre会读到坐标,然后就能run了,但是我感觉并不好用,因为如果你画的范围正好落在旁边的cell或者metal上,好像会切到,然后多出来很多drc。我不清楚是不是我操作有问题,但是就我的经验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