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电阻上盖M1的作用是什么?感谢~

楼主(2021-01-06):
如标题,求助大佬。电阻上盖M1的作用是什么,感谢~~

网友A:
一般电阻上M1和下面的well都接一个特定电势(电源/地/电阻的某一端),这样把电阻封在一个安静的box内。避免上层金属的寄生电容耦合进去噪声。

网友:
There is one真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电阻上M1和下面的well都接一个特定电势(电源/地/电阻的某一端),这样把电阻封在一个安静的box内。避 ...

感谢~~

网友B(2021-08-02):
电阻上覆盖金属的好处是静电屏蔽,屏蔽来自上方的电场对电阻的影响,电导调制,影响电阻值;如果不走线,则无干扰源,静电屏蔽就没必要了。

网友(2023-04-13):
主要::屏蔽干扰, 附帶::散熱

网友:
降低氢化效应

网友(2023-11-01):
引用 网友B:
电阻上覆盖金属的好处是静电屏蔽,屏蔽来自上方的电场对电阻的影响,电导调制,影响电阻值;如果不走线,则 ...

请问高值电阻上面的金属1是浮空还是接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