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使用命令行cmd执行hspice

楼主(2021-01-06):
想请教一下关于如何用cmd命令执行hspice,在日志中看到有这么一句:
Command line options: C:\synopsys\Hspice_O-2018.09-SP2\WIN64\hspice.com -i inverter_tran.sp -o C:\Users\kqt\Desktop\TFTmodel\logistic gate --ideal\inverter_tran.lis

但是我把这段命令复制到cmd中就提示:

  **error** Cannot open input file

  **error** Cannot open input file

** Unable to open output listing file **

请问一下有懂的大佬吗?

网友A:
你或许需要在cmd下先把当前路径切换到你的input文件inverter_tran.sp所在的路径, 然后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或许需要在cmd下先把当前路径切换到你的input文件inverter_tran.sp所在的路径, 然后再试试 ...

感谢大佬,问题解决了,不是文件路径问题,是路径名称有问题,应该是只能字母加下划线组成,要不然hspice识别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