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ic618 icadvm icadv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1-01-06):
如题,求问ic618 icadvm icadv区别是什么

网友A:
ic618 普通用户,icvadv 会员, icadvm 超级会员

网友B:
virtuoso ic - 最常用的系列,支持平面 MOS 工艺。
virtuoso icadv - 支持先进 (FinFET) 工艺。
virtuoso icadvm - 新版 icadv,支持 "更先进" 的工艺,例如 5nm 制程。

网友:
很高兴知道
我明白

网友(2022-09-13):
哪里可以下载到ic virtuoso icadvm 的资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ic618 普通用户,icvadv 会员, icadvm 超级会员

网友:
thank you for your information

网友C:
请问怎么查看是那种用户

网友(2023-02-02):
长见识了~

网友(2024-05-05):
2楼3楼正解,THX so much

网友D(2025-01-15):
引用 网友B:
virtuoso ic - 最常用的系列,支持平面 MOS 工艺。
virtuoso icadv - 支持先进 (FinFET) 工艺。
virtuoso i ...

如果公司是做模拟芯片的是否有必要更新到ICADV  当前用IC617/618。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公司是做模拟芯片的是否有必要更新到ICADV  当前用IC617/618。

看制程

网友D:
目前用的180nm制程,看来暂是不需要更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目前用的180nm制程,看来暂是不需要更新。

嗯不用的。
adv是支持finfet制程的一些图层特性,advm支持finfet的基础上再支持版图格点达到0.0001

网友(2025-03-12):
引用 网友C:
请问怎么查看是那种用户

在virtuoso软件界面里面(比如进到一个schematic),点击最上面的Help-最下面的About Virtuoso。戳一下就能看到版本信息。

网友(2025-08-26):
引用 网友B:
嗯不用的。
adv是支持finfet制程的一些图层特性,advm支持finfet的基础上再支持版图格点达到0.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