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公司新项目遇见需求

楼主(2021-01-07):
求一份:可以吧一个库中所有的layout  cell 导入一个版图中的脚本,谢谢。

网友A:
两个Name改改就可以用了

hiSetBindKey("Layout" "Shift<Key>@" "instLibAllCell()")
;hiSetBindKey("Schematics" "Shift<Key>@" "instLibAllCell()")

procedure(instLibAllCell()
    let((LibName ViewName cellList cv)

        LibName = "mN40_misc"      ;change by yourself
        ViewName = "symbol"        ;change by yourself
        cellList = ddGetObj(LibName)~>cells~>name
        cv = geGetEditCellView()

        foreach(cell cellList
           ;cellview = dbOpenCellViewByType(LibName cell ViewName)
           ;dbCreateInst(cv cellview "" list(0 0) "R0")

           dbCreateInstByMasterName(cv LibName cell ViewName "" list(0 0) "R0" 1)

           ;dbClose(cell)
               );end foreach
      );end let
);end pro

网友:
楼上代码

网友:
直接导出库,不要选择cell名  不就行了。。。。。

网友:
这个代码是不是把库中所有cell的版图全部堆叠在坐标原点上?几百个叠罗汉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Name改改就可以用了

请问下我把这两个name名字改了还是说他没有这个database,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了~多谢,以后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