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时序问题

楼主(2021-01-07):
一条path的hold为-0.13,而这条path的setup为0.7。不明白为什么工具不去修这条path呢(通过在data path上差cell的方式)?我和opt之前的版图进行对比,工具确实没有管这条path

网友:
工具有时候是很蠢,你自己修掉就好了

网友:
可能跟group path的设置有关,EDA工具好像默认只会优化每个path group最差以及critical range范围内的path,超过这个范围就不会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