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脚本中使用system命令的问题

楼主(2021-01-07):
求助各位大佬一个perl脚本的问题:
在LINUX命令行输入:sed -i '$a wait_signal_aa' file_name,可以把wait_signal_aa加入到file_name文件的最后一行
但是在perl脚本中使用: system ("sed -i '$a wait_signal_aa' file_name") 却不能正常输出结果。并会产生一个名为ait_signal_aa的文件,猜测是$a的问题。
有大佬知道perl脚本中该怎么使用这条system命令吗?

网友A:
'sed -i \'$a wait_signal_aa\' file_name'  可以不?

网友:
$a里是啥?从哪来的?用system的时候,怎么判断这里的$指的是perl里的变量还是shell的变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ed -i \'$a wait_signal_aa\' file_name'  可以不?

'sed -i \'\$a wait_signal_aa\' file_name'
$也需要转义

网友:
对,应该$要转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ed -i \'\$a wait_signal_aa\' file_name'
$也需要转义

双引号里东西需要转义。
单引号里应该是不需要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引号里东西需要转义。
单引号里应该是不需要的吧?

哦哦,我表达有误解
是这个意思
system("sed -i \'\$a wait_signal_aa\' file_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