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这个RMS jitter如何计算出来的

楼主(2021-01-07):
图中的RMS jitter如何计算?我的理解是中心频率频偏1K-1M范围内的抖动值求出来的均方根值。求解答

网友A(2022-05-27):
这是在频域内进行积分得到的rms jitter啊,没有计算方法,只是PN和period jitter之间可以通过相关公式转换

网友:
楼主能否发下这篇文章的标题呢,突然想看看

网友B(2024-08-06):
引用 网友A:
这是在频域内进行积分得到的rms jitter啊,没有计算方法,只是PN和period jitter之间可以通过相关公式转换 ...

想问一下为什么jitter要在频域上积分,它不是一个时域的量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为什么jitter要在频域上积分,它不是一个时域的量嘛

时域上 你可以把jitter得到  但是系统关心的不一定是全频带的jitter,所以转到频域  对感兴趣的频带做处理

网友(点评):
理解了,感谢!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这个问题有答案了不,rmsjitter是在中心频率周围积分还是从1积分到需要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