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滤波器线性度的问题

楼主(2021-01-07):
之前做了一个模拟滤波器,被领导告知也需要仿真线性度,就很奇怪,滤波器不是只需要在保持增益的情况下实现滤波功能就行了吗,为什么还要仿真线性度呢?还有如何从公式角度分析系统线性度呢(比如二级放大器),自觉不会分析如何提升线性度(OIP3)的值。希望各位大大们不吝赐教,谢谢大大们!

网友A:
滤波器很多时候会接在PA后,所以肯定要滤波器不仅要考虑其带宽、掺入损耗等指标,衡量其线性度的P1dB也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器很多时候会接在PA后,所以肯定要滤波器不仅要考虑其带宽、掺入损耗等指标,衡量其线性度的P1dB也要考 ...

谢谢前辈的赐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分析线性度呢?比如一个两级的放大器,该如何提升它的OIP3值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的赐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分析线性度呢?比如一个两级的放大器,该如何提升它的OIP3值呢?
...

影响功放线性度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工艺的选择、RF cell的大小、偏置以及match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