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晶振相位噪声

楼主(2021-01-07):
请问大佬,最近有个32M晶振要求相位噪声在1M的时候达到-165dBc/Hz,晶体的esr为50欧姆,Q值为50k,Cshunt为7pF。我试了基于反相器的pierce振荡器,phase noise在1M时只能做到-163dBc/Hz。请问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来提升phase noise?谢谢啦!

网友A:
功耗多大啊? -165对ac coupled buffer的要求很高

网友B:
这个感觉应该和工艺相关了,实际上,实测能做到-150左右就是正常的了。有些工艺就是再怎么做,也做不到那么低的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耗多大啊? -165对ac coupled buffer的要求很高

不计功耗,就是想要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相噪,ac coupled buffer我是用的那种自偏置反相器做的,但感觉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再加电流噪声性能也没有变好了。请问您有什么架构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感觉应该和工艺相关了,实际上,实测能做到-150左右就是正常的了。有些工艺就是再怎么做,也做不到那么 ...

实测只能-150啊,那感觉离spec要求有点远了

网友:
多数的应用更关注1k处的噪声,到1M都是平的了。低频是闪烁噪声,高频是热噪声。那就取决于工艺了。

网友(2021-11-19):
请问仿相噪怎么带初始电流仿啊    hb仿真我看都是从0开始建立,设置的innitial condition电流都不管用。跑一次要两三天!!!急!!!

网友(2023-03-24):
引用 网友A:
功耗多大啊? -165对ac coupled buffer的要求很高

请问高频相位噪声为什么是和buffer有关呀?新手,请多指教。

网友(2024-12-02):
请问一下老哥最后有什么办法能降低相噪不,最近我也在做一个低相噪晶振的项目,希望能够交流一下,感谢!

网友C(2025-01-10):
引用 网友A:
功耗多大啊? -165对ac coupled buffer的要求很高

AC couple  buffer 有啥好的做法没,现在仿真相噪贡献主要就是buffer

网友:
引用 网友C:
AC couple  buffer 有啥好的做法没,现在仿真相噪贡献主要就是buffer

这篇的做法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AC couple  buffer 有啥好的做法没,现在仿真相噪贡献主要就是buffer

参考下这个:A 12.75-to-16-GHz Spur-Jitter-Joint-Optimization SS-PLL Achieving -94.55-dBc Reference Spur, 31.9-fs Integrated Jitter and -260.1-dB F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