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饥饿环形振荡器振荡频率问题

楼主(2021-01-07):
如图所示的经典电流饥饿(current starved)VCO,振荡频率可以表示为:
假设图中n管,p管选取的L均为工艺最小L,M1,M4,M5,M6是电流源均工作在饱和区,假定设定VinVCO=VDD/2,那么振荡频率可以推导为:
所以,选定了工艺之后,管子工作在饱和区的时候,振荡频率基本就是由L决定么?请大家帮帮我,谢谢~

网友A:
都工作在饱和区的假设不成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工作在饱和区的假设不成立吧

理论上几个电流源都应该工作在饱和区吧

网友:
是不是写错了?L你不是用了最小值吗?公式里明明写着跟WN和WP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几个电流源都应该工作在饱和区吧

M2/M3显然不在吧

网友B(2025-05-28):
其实我想不通Ctot的5/2是从何而来,求解答,谢谢

网友(2025-08-18):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想不通Ctot的5/2是从何而来,求解答,谢谢

Ceff=CIN+COUT =Cox(WpLp+WnLn)+3/2*Cox(WpLp+WnLn) =5/2*Cox(WpLp+WnL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