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电压设计

楼主(2021-01-07):
请教一下各位大哥,为啥这个电路的运放一大,整个电路的直流仿真就不收敛了呢,这里的运放的作用不是让左右那两个输入点近似相等吗

网友A:
同学?王欢作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学?王欢作业?

不是,自己跑的,请问大哥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B:
运放大是指增益大吗

网友C:
直流仿真不收敛是什么意思?

网友D:
电流比例为什么设置为1:4?DC不收敛的话你跑一下简并点仿真,看看是否为单稳态系统

网友E:
我不知道你这个需要启动吗 不启动的话是不是会有两个直流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大是指增益大吗

对,用的理想运放,运放增益设为40db没问题,设为60db就无法进行直流仿真的,就报错了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DC analysis `dcOp'.
    ERROR (SPECTRE-16080): No DC solution found (no convergence).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DC analysis, during info `dcOpInfo'.
    ERROR (SPECTRE-16041): Analysis was skipped due to inability to compute operating point.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不知道你这个需要启动吗 不启动的话是不是会有两个直流点吗

是需要启动电路,加了之后也是这样,其实是我不清楚为啥这个运放的增益变了,直流仿真就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流仿真不收敛是什么意思?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DC analysis `dcOp'.
    ERROR (SPECTRE-16080): No DC solution found (no convergence).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DC analysis, during info `dcOpInfo'.
    ERROR (SPECTRE-16041): Analysis was skipped due to inability to compute operating point.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比例为什么设置为1:4?DC不收敛的话你跑一下简并点仿真,看看是否为单稳态系统 ...

想通过改变Vtlnn中n的值,来减小失调误差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需要启动电路,加了之后也是这样,其实是我不清楚为啥这个运放的增益变了,直流仿真就报错了
...

你加了启动电路 也要启动后直流点才只有一个 你直接跑dc 此时启动电路没启动的话 简并点有两个 不知道是不是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加了启动电路 也要启动后直流点才只有一个 你直接跑dc 此时启动电路没启动的话 简并点有两个 不知道是 ...

额,那想请问一下,为啥改变运放增益会影响直流仿真

网友E:
引用 楼主:
额,那想请问一下,为啥改变运放增益会影响直流仿真

这个不清楚了,你自己检查下增益小的直流结果是不是正常的。顺便问一下你的OP的power没接出来吗? 那里面的电源电压是怎么给的啊 哈哈 写全局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清楚了,你自己检查下增益小的直流结果是不是正常的。顺便问一下你的OP的power没接出来吗? 那里面 ...

额 ,,这个op是理想元器件,,请问会不会是因为反馈系数的问题

网友F:
运放输入好像接反了,对地的两个二极串电阻的那个环路是负反馈,没电阻的是正反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运放输入好像接反了,对地的两个二极串电阻的那个环路是负反馈,没电阻的是正反馈。 ...

应该没接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这个op是理想元器件,,请问会不会是因为反馈系数的问题

你现在是直流仿真啊 一般和增益没啥关系 所以还是觉得没有启动 你看下 你收敛时候的直流参数是否正确吧 电压啥的

网友H:
你的理想运放有没有设置输出电压范围?没有的话设置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没接反吧...

不小心看错了,对没接反

网友:
额,感觉是理想运放的问题,这个电路我搭过,用的五管OTA没问题

网友:
你R0,R1为什么不相等。

网友I(2023-07-13):
引用 网友H:
你的理想运放有没有设置输出电压范围?没有的话设置一下看看

thanks,设置了理想运放的电压范围,此法有效

网友(2024-01-10):
引用 网友I:
thanks,设置了理想运放的电压范围,此法有效

理想运放的电压范围怎么设置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