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中途随机给DUT复位,我的monitor或者driver怎么检测到呢?

楼主(2021-01-07):
我的monitor一开始也是会进行复位信号的检测的,
如果复位信号无效,则进行检测,但是这个检测过程是有时序的,这时突然有个复位信号来,那么我的monitor并不能检测到
我该通过何种办法,可以让我的各个component都可以随时检测到复位信号的到来呢?

网友:
随机的信号,只有每个时钟都检测才能保证不遗漏吧。

网友:
做一个fork join的进程,随时监测就好了。

网友:
做个断言触发事件,监测随机出现的信号

网友(2021-02-10):
网上有例子,如楼上说的,fork join出一个进程,实时监测呢?希望有帮助

https://blog.csdn.net/zhajio/art ... 1018.2226.3001.4187

https://www.learnuvmverification ... andle-reset-in-uvm/

网友:
如楼上所说,fork join出一个进程,实时监测呢? 希望有帮助
网上也有教程,看你要做到什么程度了
https://www.learnuvmverification ... andle-reset-in-uvm/

https://blog.csdn.net/zhajio/art ... 1018.2226.3001.4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