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imeTime出现hold违例如何对icc返修?

楼主(2021-01-07):
各位大佬,我布局布线之后,通过icc已经修完所有的违例了,可最后PrimeTime时出现了hold违例,请问我如何通过PT确定违例的路径后,让icc返修呢?

网友A:
直接在pt里面修timing,然后吐出eco tcl,icc读入,eco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pt里面修timing,然后吐出eco tcl,icc读入,eco就是

请问可以提供一下具体的操作和指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