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接收机前端整体链路的仿真

楼主(2021-01-07):
想请教下论坛内大佬,这样如图所示的接收机前端电路,如何仿真得到整体电压增益的频率范围为-5M到5M的图,我用pss+pac仿真增益只能看到正频率的增益,还请问下单仿TIA的输入噪声,该怎么仿真

接收机前端lna+mix+TIA

接收机前端lna+mix+TIA

网友A:
pac时扫描fin= flo-5M  2 flo+5M  在if端就可以看见-5-5M的增益 显示都是正频率但是有2个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c时扫描fin= flo-5M  2 flo+5M  在if端就可以看见-5-5M的增益 显示都是正频率但是有2个曲线 ...

是的,这样仿真我试过,这样的图效果不怎么理想

楼主:
已解决,可以通过pss+pxf仿真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