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版图精度如何缩放

楼主(2021-01-08):
各位大神,请问下导入到virtuoso61里面的版图如何调整精度,比如提升从精度2000到1000,或者相反操作

网友A:
嗨,zhao!!!
你好呀
我想请教你版图的“精度”指的是什么呀?
我叫颜鹏飞,做了4年多模拟版图,却没接触过“版图精度”这个说法,非常想知道,“版图精度”是某个地区的说法吗?还是某些企业内部的说法呀?版图精度是怎么衡量的,2000和1000表示什么意思呀?
非常期待,祝你冬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嗨,zhao!!!
你好呀
我想请教你版图的“精度”指的是什么呀?

经常看到这位仁兄啊

网友(点评):
(*^_^*) 你在悄悄地喜欢我呀,你很幸运呢,恭喜你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