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种格式转换怎么用命令来实现

楼主(2021-01-08):
.SUBCKT ADDFHX1 A  B  CI  CO  S  VDD  VSS
.SUBCKT ADDFHX2 A  B  CI  CO  S  VDD  VSS
.SUBCKT ADDFHX4 A  B  CI  CO  S  VDD  VSS
.SUBCKT ADDFHXL A  B  CI  CO  S  VDD  VSS
.SUBCKT ADDFX1 A  B  CI  CO  S  VDD  VSS
.SUBCKT ADDFX2 A  B  CI  CO  S  VDD  VSS
.SUBCKT ADDFX4 A  B  CI  CO  S  VDD  VSS
.SUBCKT ADDFXL A  B  CI  CO  S  VDD  VSS
.SUBCKT ADDHX1 A  B  CO  S  VDD  VSS
.SUBCKT ADDHX2 A  B  CO  S  VDD  VSS
.SUBCKT ADDHX4 A  B  CO  S  VDD  VSS
.SUBCKT ADDHXL A  B  CO  S  VDD  VSS
....
在每一行的下面插入.ENDS ADDFHX1.并且每个都要与之对应,形成这样的格式

网友A:
perl -lne '
print $_. "\n" . ".ENDS $1"  if /SUBCKT\s*(\w+)\s*.*/ ;
'  netlist_file > new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rl -lne '
print $_ ...

可以了,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入.ends

插入.ends就行了,后面的内容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