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eful skew 使用阶段

楼主(2021-01-08):
各位大佬前辈们,小弟新入门数字后端行业,现在有问题想请教一下。
关于useful skew,请问useful skew 使用在place 阶段和等到CTS的时候再使用useful skew 有什么区别呢?
另外,关于工具怎么通过RC寄生参数来计算net delay 的呢?
求大佬们解答

网友(2021-03-29):
place阶段没有routing的延迟, cts的时候延迟都包含了。useful skew是影响约束,所以我想应该一开始就使用。从synthesis开始。

网友A:
或者概括一点,synthesis不能timing close,那就synthesis开始就使用useful skew,place不能timing close,那就place时就要,。。。。
总之当不论哪个stage发现需要useful skew的时候,那么从一开始使用能保持约束的一致性。就像tapeout有错误,当然最佳的方案时从源头就解决掉。但是没有办法,成本问题,所以就从网表开始解决,称为eco。

所以这个useful skew问题也是考虑有效性和成本的问题。从一开始就使用,最有效,但是考虑到更改的投入,哪一步发现就在哪一步开始使用。

网友:
net delay时基于RC负载,驱动强度(input transition)和输入输出网络结构计算的。驱动强度是逐级的传递计算过来的。net delay计算同时就会计算输出的强度(transi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概括一点,synthesis不能timing close,那就synthesis开始就使用useful skew,place不能timing close,那 ...

了解了,谢谢啦

网友B(2021-05-10):
place阶段没有routing的延迟, cts的时候延迟都包含了

网友(2021-09-15):
引用 网友B:
place阶段没有routing的延迟, cts的时候延迟都包含了

place时有routing的延迟,只是预估的吧?不是真实的,我在place的timing report中看到,是有net的delay值的,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