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在电路中不同接法的原因

楼主(2021-01-08):
【求助】图中,红框框出的MOS管,为什么要接成这样?作用是什么?是从整体电路功能考虑的,还是从版图绘制要减少寄生影响来考虑的?谢谢!

网友:
可能是dummy

网友A:
gsd接在一起(中间那两个)的那种是dummy,如果不懂dummy,可以问一下身边的人,这里解释起来麻烦。
gsdb接在一起(上面那两个)是有两个功能,1是dummy,2是提高电流镜的稳定性(相当于增加了电容)。

网友:
中间那两个是dummy;
上面那两个有两个功能,1是dummy,2是提高电流镜稳定性(相当于在g端增加电容)。

网友:
有的是dummy 有的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gsd接在一起(中间那两个)的那种是dummy,如果不懂dummy,可以问一下身边的人,这里解释起来麻烦。
gsdb接 ...

谢谢!还想请教一下,我之前有遇到,说是电流镜的匹配度要求高,所以在画版图时,会选择一些dummy管去帮助这些电流镜提高匹配度,中间这两个dummy是做这个用处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想请教一下,我之前有遇到,说是电流镜的匹配度要求高,所以在画版图时,会选择一些dummy管去帮 ...

是的!
首先你得搞明白为什么需要dummy:因为在制作mos管的时候,两侧的mos容易受到工艺偏差的影响,所以两侧的管子不能作为匹配管子使用。这就是所谓的dmmy。
其次,两侧的dummy的连接方式也有考究。如果只是普通的dummy,只需要全部短接即可。如果使用是在电流镜,那就可以当做电容来用,这样既不浪费面积, 又能提升电路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首先你得搞明白为什么需要dummy:因为在制作mos管的时候,两侧的mos容易受到工艺偏差的影响,所以 ...

网友(2024-03-15):
学会了,感谢发帖的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