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RAM DC综合问题 Memory Compiler 的频率是真的频率吗

楼主(2021-01-08):
我用40nm Memory Compiler 生成一个memory,工作频率设成2000MHz。
在DC 综合里面,他的输出 Q delay是1.5 ns (666.67 Mhz)。
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我DC 综合的频率是 1000 MHz。

网友A:
正常,估计 SRAM 跑 500MHz 都难。 看一下 memory compiler 生成的 .lib,就大致知道了。 这种问题都是设计里应该考虑到的,根据使用场景,都有很经典的解决方法。 在综合里死磕频率,事倍功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估计 SRAM 跑 500MHz 都难。 看一下 memory compiler 生成的 .lib,就大致知道了。 这种问题都是设计 ...

那一般有什么设计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有什么论文跟参考资料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一般有什么设计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有什么论文跟参考资料吗

不知道你的使用场景,只能举几个例子。

MCU
读写加 wait state

数据采集
时分多路,1G 数据分成四路@250MHz,或8路@125MHz。 做得细一点功耗反而比单路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使用场景,只能举几个例子。

MCU

我的场景有点像DSP跟MCU,如果在状态机里面切State,那喂给RAM的Clock和其他电路的Clock是要给不同频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场景有点像DSP跟MCU,如果在状态机里面切State,那喂给RAM的Clock和其他电路的Clock是要给不同频率吗 ...

比较直接的做法就是引入 multicycle path。
以读操作为例,在时钟N给出SRAM address。 在时钟N+4 锁存 SRAM Q output。 实际上就是给了 SRAM 4个 clock cycle 的时间输出数据。 从 timing 角度看, 到 rdata_r_reg/D 的 path 就是 multicycle path (4x cycles)。
这样做的好处是不用产生分频。 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进一步优化,加上 clock gating, 降低功耗。
如果需要每个时钟都读出一个数据,可以分成 4 个小 SRAM, SRAMADDR0/1/2/3 间隔一个时钟,rdata0/1/2/3_r 也间隔一个时钟,这样最后合并的 rdata 就是每个时钟一个数据。 同样可以引入 clock gating,降低功耗。

clk              ___~~~___~~~___~~~___~~~___~~~___~~~
                  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SRAMADDR ___X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X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RAMQ      ________________X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rdata_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X__________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直接的做法就是引入 multicycle path。
以读操作为例,在时钟N给出SRAM address。 在时钟N+4 锁存 S ...

如果采用这种方法,写的时候是不是正常一个Cycle写一个数值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采用这种方法,写的时候是不是正常一个Cycle写一个数值就好了

估计写操作也应该需要几个cycle。 建议看一下 memory compiler 生成的 .lib 或 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写操作也应该需要几个cycle。 建议看一下 memory compiler 生成的 .lib 或 datasheet

...

是不是确定lib 里面所有写入相关的控制信号,数据和地址的延时模型在我设定的clock以内就可以用一个cycle 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确定lib 里面所有写入相关的控制信号,数据和地址的延时模型在我设定的clock以内就可以用一个cycle ...

是的,保险起见可以留 5%-10% 的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