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要在片外产生一个高精度的基准电压600mV,如何产生?

楼主(2021-01-08):
现有一个输出1.25V基准的芯片,要在片外产生一个高精度的基准电压600mV,用电阻分压靠谱吗?是否还有别的方法。

网友:
精密电阻分压即可

网友:
电阻分压靠谱啊!版图做好匹配,如果对精度有要求,可以查一下pdk看看电阻的匹配精度如何,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
电阻分压,然后后面接运放做缓冲器。注意电阻大小要根据前面基准输出的带载能力及后面运放的输入阻抗确定。运放要采用高精密低输入失调电压低温漂的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