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formality define undefine设置问题

楼主(2021-01-08):
各位大神好:
      最近在做fm的时候,遇到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我这边能够通过-define {SYNTHESIS} 设置macro,但是想undefine FPGA macro不知道怎么设置。。。。。。
求大神帮忙

楼主:
顶一个,别沉了

网友(2021-10-06):
请问后来解决了吗

网友:
可以加个好友吗 839 请教点问题 239 我也才开始学   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