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对 SRAM 的一些偏见

楼主(2021-01-09):
刚入行的时候SRAM用得很多。 通信芯片,需要存储很多数据。

几年后换到一家百年老店,惊讶地发现绝大部分PDK里没有memory compiler。 Analog工艺PDK全都没有memory compiler,需要定制。 想了想,觉得老店很有道理。 开店是为了赚钱,是不择手段的。 弃用,或慎用SRAM, 也是老店的一招。

SRAM对yield是有影响的,特别是SRAM大的时候。 坏一个bit, 片子就废了。 为了提高yield, SRAM要多做两个column,作为备用,需要的时候用备用代替主体里坏掉的column。具体细节做起来还是有些麻烦的。 即使有备用,有的时候yield还是低一些。

SRAM对DFT是有影响的。 通常SRAM需要mbist。 mbist不是免费的,是实实在在的门,大致1k~2k。 mbist如何启动,如何读出,都是有些麻烦的。  如果SRAM本身才几百位,就得不偿失了。

SRAM如果是Foundary的IP,是要银子的。 如果准备打价格战,每个片子IP的费用就要考量了。

当然,SRAM有很多优点。 功耗肯定是比同样位数的 DFF 矩阵要低。 这时你那贼特嘻嘻的主管就会问你,能不能把 DFF 矩阵功耗降到和 SRAM 一样低。 很多时候,好的工程师会把貌似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 这个就是工程设计的魅力了。

有些设计中SRAM是完全必要的,如大部分MCU。

抛砖引玉, 希望有道友批评指点。

网友:
tsmc,smic,samsung这些大厂都是有memory compiler的,想要什么Corner, view出钱买就好了。如果说有特殊要求,比如面积能不能小点,功耗能不能低点,就需要定制了,当然这是另外的钱,之前huawei买定制比较多,现在自己做了

网友A:
像tsmc,Samsung,smic这些大厂都是有自己的compiler的,有的是自己做的,有的是提供PDK给别人做的(比如经常遇到的ACI,就是ARM做的)。但是如果有特殊需求,是需要定制的,比如面积能不能小点,功耗能不能低点,当然这是另外的价钱。之前huawei定制的比较多,现在都自己做了,现在很多大厂都在自己搞sram

网友B:
用寄存器当cache太贵了吧。面积功耗下不来。
现在mbist + repair的flow已经很完善了。都是靠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tsmc,Samsung,smic这些大厂都是有自己的compiler的,有的是自己做的,有的是提供PDK给别人做的(比如经 ...

谢谢您的信息!
数字 foundry 研发 memory compiler 是完全必要的。
HW 自己没 fab, 也不提供 foundary service, 不太清楚为什么自己研发 memory compiler。 也许是觉得自己做的 performance 好一些, 也许是人力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寄存器当cache太贵了吧。面积功耗下不来。
现在mbist + repair的flow已经很完善了。都是靠工具 ...

看 cache 大小吧。
感觉 16 bytes, 32 bytes 之类用 DFF 就可以了。
1K 以上的 cache 应该还是 SRAM。
具体分界线在哪里,可能还是要看工艺,看设计要求了。

网友:
不是偏见,谢谢分享见解,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信息!
数字 foundry 研发 memory compiler 是完全必要的。
HW 自己没 fab, 也不提供 foundary  ...

之前找TSMC定制,听说的价格是50W一颗,自己做肯定便宜,然后找T流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信息!
数字 foundry 研发 memory compiler 是完全必要的。
HW 自己没 fab, 也不提供 foundary  ...

应该不会开发memory compiler,直接定制,想要多大做多大

网友C:
sram的岗位一般我都以为在foundary里
也是最近我才看到原来华为 瑞芯微还有一些做ai芯片的公司 也是要自己定制sram的面积的确可能会缩小
不过我的好奇在于这些公司自己定制和foundary相比能保证yield和可靠性么
尤其是超大容量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C:
sram的岗位一般我都以为在foundary里
也是最近我才看到原来华为 瑞芯微还有一些做ai芯片的公司 也是要自己 ...

可以,因为人是直接从TSMC挖的

网友D:
TFT  上也能做 SRAM 吗?  SRAM 要如何做LOW CURRENT ??

楼主:
引用 网友D:
TFT  上也能做 SRAM 吗?  SRAM 要如何做LOW CURRENT ??

抱歉,这个真没有做过研究,无法评论。

网友:
这要看你芯片大小,和memory大小了,如果小芯片没有memory或许没有问题。
如果是一颗大的soc,怎么可能没有memory,不用memory,用啥来代替呢?寄存器(面积受的了吗?)?
如果pdk中没有memory compiler,那我觉得大多数可能性是这家公司的memory是自己开发的,而没有用foundry提供的memory。

网友E:
引用 网友C:
sram的岗位一般我都以为在foundary里
也是最近我才看到原来华为 瑞芯微还有一些做ai芯片的公司 也是要自己 ...

bitcell不会定制的,还是使用的foundry的,定制的只是外围电路。
至于可靠性,memory开发也有自己的流程和评估手段。
我只能说大厂做的这些东西,只会比foundry更好,不会更差

网友:
自己做的,肯定更好,比如不追求速度,那么就定制功耗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tcell不会定制的,还是使用的foundry的,定制的只是外围电路。
至于可靠性,memory开发也有自己的流程 ...

bitcell 也有定制的,只是比较少。

网友(2021-07-07):
get 到新知识了, 我说前东家怎么会有这样memory compiler 研发这样的岗位

网友(2022-05-08):
引用 网友C:
sram的岗位一般我都以为在foundary里
也是最近我才看到原来华为 瑞芯微还有一些做ai芯片的公司 也是要自己 ...

多大容量算大容量,或者,超大容量?

网友(2022-08-09):
引用 网友C:
sram的岗位一般我都以为在foundary里
也是最近我才看到原来华为 瑞芯微还有一些做ai芯片的公司 也是要自己 ...

是的,AI芯片都需要存内计算,SRAM的面积会很大,几个平方毫米。

这种SRAM,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
28nm/22nm的SRAM,良率有保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