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MIC55 CCI StarRC+extarction报错

楼主(2021-01-09):
CCI StarRC,前两步都没问题,最后一步extraction,报error,求助!

网友A:
看样子是mapping file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mapping file不对啊

感谢回复,cell map file 关于metal via 定义,没看出有什么不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mapping file不对啊

不过你说的可能是对的,我用transistor map file 就能跑通,那这个cell map file 怎么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你说的可能是对的,我用transistor map file 就能跑通,那这个cell map file 怎么改呢
...

我个人感觉哈,抽extraction的时候应该是不需要base layer的,应该主要包含metal layer的信息。看你发的错误信息的最后几行,好像除了metal1和metal2之外还有一些别的layer (另外,warning里面也提到很多base layer)。所以我怀疑的是mapping file用错了,或者mapping file里面提到的layer name跟itf里面的layer name不一致(错误信息的最后两行)。供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过你说的可能是对的,我用transistor map file 就能跑通,那这个cell map file 怎么改呢
...

conducting_layers
D6                      D6
D5                      D5
D4                      D4
D3                      D3
D2                      D2
D1                      D1
M3                      M3
M2                      M2
M1                      M1
CB                      CB
CA                      CA
这是我的mapping file里面截取的一部分。(这里的名字看到的两列是对应的,你的不太对应。具体跟工艺文件相关,要看里面怎么定义的,不一定需要完全对应)。
你可能需要根据错误信息去itf文件里面找layer name,然后跟你的mapfile对应起来。希望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ducting_layers
D6                      D6
D5                      D5

真心感谢,这么详细解惑 改了map file后,现在没有via metal layer 的error,但是还有这些奇怪的datebase layer error ,这些datebase layer 在map 里没有的,itf里有的有定义,有的没有,不知道怎么出现的又怎么除去。您帮我看下CCI_cmd 有没有问题。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心感谢,这么详细解惑 改了map file后,现在没有via metal layer 的error,但是还有这些奇怪 ...

你抽的是transistor level的rc还是gate level的RC?如果纯数字,一般抽到gate,应该看不到base layer的information,我现在不确定你的error report里面这些layer是哪里来的,看样子像是在抽transistor level的东西?我没有用starrc 跑过这个level的extraction,我抽的都是数字电路。另外,看你的cmd 文件,像是用calibre跟starrc一起在抽么?我的cmd文件里面没有看到CALIB这样的关键字。而且,cmd文件不是应该厂家提供一个参考模板然后自己去改么?你的模板是厂家提供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抽的是transistor level的rc还是gate level的RC?如果纯数字,一般抽到gate,应该看不到base layer的in ...

你好,我也抽的是数字电路 gate level的RC,不过厂家提供的及给的doc 好像都是transistor level。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也抽的是数字电路 gate level的RC,不过厂家提供的及给的doc 好像都是transistor level。
...

怪不得report看起来确实像是transistor level的东西。所以如果是数字电路,应该是def + mapping file,如果是transistor level,我不知道应该给什么文件到cmd_file里面去,你可能要查一下文档或者问一下厂家。(问到厂家顺便告诉我一下,我学习学习)

网友B:
楼主您好,我最近也在做参数提取,请问可以提供一份55nm PDK中的CCI_QRC文件夹中的内容给我吗,邮箱819632934@qq.com仅自己学习所用,十分感谢!

楼主(2021-03-12):
引用 网友A:
怪不得report看起来确实像是transistor level的东西。所以如果是数字电路,应该是def + mapping file,如 ...

不好意思,忘记回复你了,后来CCI里用得还是tran.map,最后对spef加了Remove X处理,出的spef文件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我最近也在做参数提取,请问可以提供一份55nm PDK中的CCI_QRC文件夹中的内容给我吗,邮箱仅自己 ...

你有了吗?都在服务器里,我没有权限拷出来,没法共享,不好意思啊

网友(2022-02-23):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忘记回复你了,后来CCI里用得还是tran.map,最后对spef加了Remove X处理,出的spef文件就能用 ...

请问这个Rmove X怎么操作啊?

网友(2022-06-30):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忘记回复你了,后来CCI里用得还是tran.map,最后对spef加了Remove X处理,出的spef文件就能用 ...

你好,这个tran.map后来是怎么设置的呢?还有这个Remove X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2025-03-14):
itf 文档在编写的时候,出现conducting layer xxx cannot be nonplanar会是因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