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OS电容的容值误差比MIM电容要小!?

楼主(2021-01-09):
电路中要用MIM做耦合电容,跑了一下负载对地电容(也就相当于MOS电容了吧)和MIM电容的蒙特卡洛仿真,发现负载电容的 Std Dev 居然比MIM小了一个数量级。1. 现实情况是这样的吗,还是说是模型的问题?
2. 如果模型正确,那是不是说明mos电容只是线性度很差,而绝对容值精度很高呢?

蒙特卡洛仿真结果

蒙特卡洛仿真结果

网友A:
楼主是在61环境下跑的吗,教程可以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在61环境下跑的吗,教程可以分享一下吗

这个论坛上还有别的地方都有很多的。

网友B:
MOS电容gate电压你设置多少?这个比较大的话会对Vth不敏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电容gate电压你设置多少?这个比较大的话会对Vth不敏感的。

是CML电路,栅压给的1.05V。因为底下还有一层电流镜,所以过驱动电压是114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