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MOS管导通时Ids电流尖峰很大,怎么消除?Output current glitch

楼主(2021-01-09):
开关时电流尖峰是由于什么导致的,一般有哪些消除的方法?

Ids电流

Ids电流

测试电路,cadence里面的trans仿真

测试电路,cadence里面的trans仿真

Vup方波信号

Vup方波信号

楼主:
主要是由于脉冲方波信号的上升和下降时间太小了,5ps,有什么补偿的方法吗?

网友A:
加电阻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电阻限流

加电阻不会影响PFD对电荷泵开关的驱动能力吗?

网友:
add cap to slow down

网友B(2022-10-20):
同问,楼主找到好办法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楼主找到好办法解决了吗

没找到太好的办法,可以尝试采用差分开关,并减小开关管的尺寸,降低寄生电容

网友C(2023-03-28):
楼主好,最近做毕设几乎遇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问题,想用mos开关控制电流给电容充电,但开关闭合时由于两端电压差也会产生很大的尖峰,导致充电曲线很差,想问问楼主有找到好的方法吗?
非常感谢!

网友:
用反相器缓冲输入电压信号模拟实际驱动信号,再在MOS管的D/G之间增加cap,可以调节MOS管导通速度

网友(2024-02-29):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最近做毕设几乎遇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问题,想用mos开关控制电流给电容充电,但开关闭合时由于两端 ...

请问你有找到解决方法了吗

网友(2024-04-30):
请问有好的解决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