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仿真节点电容

楼主(2021-01-09):
设置了captab,但是结果全是0,没有电容,是哪里设置错了吗?

网友A:
Dear LZHSZM:
你的ˊ這個cap threshold 是用來定義每個節點的最小電容, 假設一個完全沒有電容的電路中(理想的電阻分壓來講好了ˊ)

他還是會幫你硬加上你cap threshold 所設定的數值。 因此你所輸入的是0 當然所有節點都會是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ar LZHSZM:

你的ˊ這個cap threshold 是用來定義每個節點的最小電容, 假設一個完全沒有電容的電路中( ...

你好:
      我是想仿真节点对地的电容。电路中主要都是一些mos管,mos管的寄生电容,能用captab显示出来吗?

网友B(2021-12-17):
你好,请问有解决方法了莫?

网友C(2024-02-28):
请问captab在哪个仿真选项下面

网友(2024-07-30):
您好,我仿真出来结果也全为0,请问有解决办法了吗

网友D(2025-03-26):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有解决方法了莫?

你好,有方法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好,有方法了吗

你好,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好,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没有,我主要是mos寄生电容,我dc大概加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我主要是mos寄生电容,我dc大概加了一下

好吧,谢谢

网友F(2025-07-29):
引用 网友A:
Dear LZHSZM:
你的ˊ這個cap threshold 是用來定義每個節點的最小電容, 假設一個完全沒有電容的電路中(理 ...

并不是这个原因,那个cap th是用来过滤小电容的,小于cap th的不统计。一个证据就是说,人为在某个节点A对GND之间加一个1pF的电容,跑出来的结果依旧是0,可见并不是因为电路中完全没有电容才导致结果是0。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是默认nodetoground中的ground是指gnd!全局地,而电路中的电容是节点到GND。因此可以将电路中的地直接设置为gnd!,就可以正常显示各节点对地电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并不是这个原因,那个cap th是用来过滤小电容的,小于cap th的不统计。一个证据就是说,人为在某个节点A ...

试了一下真是这样的,厉害!

网友(2025-09-29):
引用 网友C:
请问captab在哪个仿真选项下面

dc --> option

网友G(2025-11-03):
引用 网友F:
并不是这个原因,那个cap th是用来过滤小电容的,小于cap th的不统计。一个证据就是说,人为在某个节点A ...

不好意思,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我没有太听懂您说的怎样设置才能正常显示。谢谢,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好意思,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我没有太听懂您说的怎样设置才能正常显示。谢谢,请指教!
...

把电路中的GND命名为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