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启动时自动加载display.drf和快捷键设置的方法

楼主(2021-01-09):
经过摸索测试,总结的方法都在附件里。

网友A(2021-04-07):
感谢楼主的分享,文档简洁明了,有理有据。基于楼主的文档,我发现一个更加简便的办法:不用在.cdsinit设置加载dispaly.drf了,只用把PDK的dispaly.drf改为~dispaly.drf,使其失效掉,然后再在软件启动目录放一个配置好的dispaly.drf,启动软件就会自动加载自己想要的dispaly.drf,达到相同的效果。目前不知怎么自动加载 保护环.il文件,不知楼主有好办法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的分享,文档简洁明了,有理有据。基于楼主的文档,我发现一个更加简便的办法:不用在.cdsinit设置 ...

在软件启动目录下新建.cdsinit文件,在里面load你的.il文件

网友(2021-08-05):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的分享,文档简洁明了,有理有据。基于楼主的文档,我发现一个更加简便的办法:不用在.cdsinit设置 ...

奈何就是没有PDK路径是公共路径,个人没有修改权限。

网友:
没点新意,纯粹就是在骗信元

网友B(2021-12-06):
将自己设置的display文件和工艺库的进行merge放在工作目录下就OK了。

网友:
好东西,每次都要手动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将自己设置的display文件和工艺库的进行merge放在工作目录下就OK了。

没权限改pdk里面的display文件,你说的这个方法这样也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权限改pdk里面的display文件,你说的这个方法这样也可以吗

阔以的,不需要PDK写权限,能读就行,不会改变PDK源文件。merge后形成的display保存在你的工作目录下就好,注意保存为display.drf ,不要为其它名称。
好多个工艺库的display文件合并,根据你的需要有顺序的,具体操作点击help查看哈。

Then you can save a local copy named display.drf file in your current directory.
To edit or merge the display files, please view the help in Display Resources Manager window.

Open Display Resources Manager in CIW and do。

网友(2022-07-25):
引用 网友B:
阔以的,不需要PDK写权限,能读就行,不会改变PDK源文件。merge后形成的display保存在你的工作目录下就好 ...

help看了   也不行

网友(2022-09-21):
我按照文档里面的操作,但是还是不行

网友(2023-06-28):
启动时自动加载display.drf和快捷

网友(2024-07-19):
工艺模型下的display没有权限删除,导致自己的.cdsinit不能加载。这个如何破呢

网友:
: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