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ipeline ADC增益误差

楼主(2021-01-09):
各位大佬好,我在做pipeline ADC时,遇到这种增益误差,一般都是如何解决的呢?
(上面这个图是输入两个极值时的转换情况,对于pipeline ADC来说,该级的输出应该也是极值,在图中能看出,这个值在慢慢往下掉)
该图是放大器输入1V的AC电压跑出来的图,我的时钟频率为10M Hz。
问问各位大佬增益误差一般的补偿方法,或者校准

网友A:
A Pipeline SAR ADC With Second-Order Interstage Gain Error Shaping
可以看看这篇文章一开始的综述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 Pipeline SAR ADC With Second-Order Interstage Gain Error Shaping
可以看看这篇文章一开始的综述部分 ...

谢谢大佬,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