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输入共模电压请教

楼主(2021-01-09):
Strong ARM 比较器的速度和失调电压很大取决于他的输入共模电压, 我个人的理解是假如输入共模电压较低,而无法使得 Strong ARM 比较器的电流管处于饱和状态的话,那么他的电路电流会降低,从而使得速度降低,失调电压降低,但是如果共模电压不断上升的话,假设电路电流不变,那么对这些性能是不是没有影响?

楼主:
有没有人回复啊

网友:
Yes, you are right. If Vcomm>Vdsat+Vth, theoretically, you should get consistent performance.

网友A(2021-08-17):
目前碰到个问题,做的strong arm比较器(io device) offset随输入共模提高而增大,特别是输入共模接近电源电压时。不知各位是否有好的办法。
我猜测是输入电压较高时,比较器预防大增益过低,latch的offset等效到输入端了,正在朝这个方向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碰到个问题,做的strong arm比较器(io device) offset随输入共模提高而增大,特别是输入共模接近电源电 ...

你好,想问一下再共模提升过程中gm发生了变化嘛,假如gm不变可能是因为你说的这个原因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