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GR直流仿真过程出现尖峰?

楼主(2021-01-10):
最近在学习BGR的设计,看到Chris的视频,里面的电路仿了一下,在VDD从0-5的DC扫描下,输出电压出现了一个较大的尖峰,请问大家这个是跟什么有关呢?有什么方法可以消除掉

DC扫描

DC扫描

楼主:
有人吗有人吗

网友A:
你在跑DC有啥启动过程?可能是电路的某个部分能接受的最小电源电压是1.8V,过低电源不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跑DC有啥启动过程?可能是电路的某个部分能接受的最小电源电压是1.8V,过低电源不正常工作 ...

oh 那是我描述问题,不是启动。。。就DC电压扫描。
如果工作电压是5V的话,这个低压下的尖峰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oh 那是我描述问题,不是启动。。。就DC电压扫描。
如果工作电压是5V的话,这个低压下的尖峰会不会有影响 ...

看你需求啊,DC扫描的话,只要不在你关心的电压范围内就不需要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需求啊,DC扫描的话,只要不在你关心的电压范围内就不需要看。

嗯嗯,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