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ic芯片中的走线线宽问题?

楼主(2021-01-10):
想请教下,在确定了工艺库的情况下,比如65nm.那么流片出来的芯片中的走线宽度是一致的?还是不同区域的走线宽度不一致呢?

网友A:
不同层的金属走线宽度会有不一样,比如Top层金属会比较宽,具体看设计规则;相同层的金属宽度也可以是不同的,根据流过电流的大小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层的金属走线宽度会有不一样,比如Top层金属会比较宽,具体看设计规则;相同层的金属宽度也可以是不同 ...

好的,谢谢了

网友:
这个完全看后端的心情,没有标准。
简单回答就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