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输入电压串联电阻后,输出有问题

楼主(2021-01-10):
为了测试闭环在实际电压下能否正常工作,在理想的输入电压下,串联了一个电阻,并联了一个电容,理想的输出电压应该是1.8V,但是目前实际输出是2.3V,占空比也和之前不同,求助各位大佬,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能把波形展示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把波形展示一下吗?

具体就是误差放大器输出的波形摆幅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