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verilog编辑器选择

楼主(2021-01-10):
  之前使用过emacs的verilog-mode,写代码,它的自动化生成真的是比较方便,能快速连接代码的端口。但是有个不好的地方就是,我整理好的模块端口列表,在例化的时候C-c,C-a之后,这些端口被打乱成了input,inout,output来分类,这样在阅读代码的时候,不是很好(整理好的端口列表已经打乱)。另外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在例化的时候每行有多个端口,比如.a(a),.b(b),.c(c),
.d(d),.e(e),.f(f),.g(g)
这样例化,有个优点就是代码的阅读性要好些(这种写法是很多大公司强制不能这样写的,

  后来使用了notepad++,自己定制了该程序,文本编辑还行,但是定义信号端口列表等有太多的重复劳动,没有emacs用起来好用(就)

  想看看大家都用什么编辑器写代码,或者有华为海思,其它IC设计公司都用什么编辑器

网友A:
为了verilog-mode入emacs的坑,已经出不来了。verilog-auto后,它的顺序可以调整,自定义顺序端口要放在autoinst前面;所有端口都挤到一起,确定这样阅读性要好些?

网友A:
还有,现在编辑器那么多,真没必要选这玩意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现在编辑器那么多,真没必要选这玩意儿

这个notepad++现在反华,是该放弃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verilog-mode入emacs的坑,已经出不来了。verilog-auto后,它的顺序可以调整,自定义顺序端口要放在aut ...

如果使用了AUTOINST之后,还要自己再把修改的拧出来,再根据module里面整理,这样违背了AUTOINST自动例化的初衷了

比如下面这段代码,将相同功能的信号放到端口列表里面一起,在例化的时候直接例化就可以了。

网友B:
用sublime,有自动例化的插件,端口顺序和定义顺序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ublime,有自动例化的插件,端口顺序和定义顺序是一样的。,

好的,谢谢

网友:
再用visual studio code

网友C(2022-06-09):
引用 网友B:
用sublime,有自动例化的插件,端口顺序和定义顺序是一样的。,

请问sublime的插件都在哪里下载,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sublime的插件都在哪里下载,谢谢。

GitHub,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GitHub,都有

谢谢,已经解决啦。linux环境下:手动安装在home/.config/sublime_text/package中。

网友:
下了,内容挺浅显的

网友:
现在用vscode的比较多把。。。。

网友(2023-06-12):
前辈,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emacs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D(2023-07-14):
soc方向,vscode 加上插件,包括vim插件,基本满足需求,再复杂的就自己写脚本,python或perl

网友E(2024-07-05):
引用 网友D:
soc方向,vscode 加上插件,包括vim插件,基本满足需求,再复杂的就自己写脚本,python或perl ...

vscode需要什么插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vscode需要什么插件

对齐的,格式化,自动例化,查看定义,lint检查,各种脚本环境,下载了一堆,你可以网上搜一下,有非常多的推荐,也可以用vim插件,用起来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