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定制MOM电容

楼主(2021-01-10):
小弟最近要定制一个1fF(或者以下)的MOM电容,使用SMIC180nm工艺。我之前没有做电容的经验,希望前辈们给与一些指导或者提供一些相关的参考文献,谢谢!

网友A:
Capacity Limits and Matching Properties of Integrated Capacitors
这是一篇老文章了

楼主:
感谢二楼解答,贴上原文。

Capacity Limits and Matching Properties of Integrated Capacitors.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pacity Limits and Matching Properties of Integrated Capacitors
这是一篇老文章了

好的,谢谢哥

网友B:
我见过定制50af电容

楼主(2021-02-22):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定制50af电容

nb!那是什么工艺下的呀

网友C:
1f   这用那?  如此小 那跟旁边寄生比会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f   这用那?  如此小 那跟旁边寄生比会多大?

用在SAR里边,是挺难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nb!那是什么工艺下的呀

40nm, 也是ADC里面,肯定不准的嘛,需要数字校准

网友:
谢谢二楼文章

网友(2021-10-20):
所谓定制就是自己做器件

网友(2022-07-27):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定制50af电容

请问是单位电容采用50aF,还是校准需要用50aF电容修调

网友(2023-03-18):
180nm, 1f 对匹配有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