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181仿真inv出错

楼主(2021-01-10):
1,参考资料,自己一步一步仿真inv,使用的环境是ubuntu18.04+ic618+spectre181,
使用的库是一位网友提供的65nm的,仿真出现如下现象
大概意思就是说有个参数不对,但是我是完全用的库里面的,什么都没有改
有前辈之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是我使用的库不对,使用的是
http://ccbirds.cn/ICnotes1/#more
这位网友的65nm的那个库,还是我操作不对
模型加载如上,

偶尔在网上看到.ckt和mdl是适合spice仿真,我使用的是spectre仿真是不是,模型不对?

网友A:
一般加载的是*.lib文件,它会调用*.mdl等文件

网友B:
一种可能,你调用的model是hspice的。另一种可能,model文件相互调用的时候路径不对,用相对路径导致找不到文件。最后还有一种可能,pdk需要安装,他自己设置了一些环境变量,你没有安装,也没设置,所以找不到文件。

网友C:
model应该加错了, 一般tsmc的pdk 不需要改model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del应该加错了, 一般tsmc的pdk 不需要改model路径,

这个库貌似不是tsmc的,好像是smi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种可能,你调用的model是hspice的。另一种可能,model文件相互调用的时候路径不对,用相对路径导致找不到 ...

这也太复杂了,我就是选modle的时候是选的spectre里面的,库应该没选错,看是其他哪里的问题,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加载的是*.lib文件,它会调用*.mdl等文件

本来我刚开始是加载的所有,什么lib,ckt,mdl,我都加载了,但是提示lib有问题,后来我就把lib文件去掉,就不报错了,后来又有当前这种问题,你的意思是,只加载lib文件就行,这个库是smi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del应该加错了, 一般tsmc的pdk 不需要改model路径,

这个库好像是smic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来我刚开始是加载的所有,什么lib,ckt,mdl,我都加载了,但是提示lib有问题,后来我就把lib文件去掉 ...

是的,SMIC只加lib就可以,你把只加lib的报错截屏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也太复杂了,我就是选modle的时候是选的spectre里面的,库应该没选错,看是其他哪里的问题,应该
...

你直接在cds.lib里面include pdk中的cds.lib文件。看能不能自动加载model文件。你自己添加可能会出错。如果不行,看看pdk是不是要安装。实在不行去看model
文件,调用关系是什么。看样子你不经常看这些文件,要尝试自己去看,这样好找原因。如果是加密的,那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在cds.lib里面include pdk中的cds.lib文件。看能不能自动加载model文件。你自己添加可能会出错。如 ...

好的,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SMIC只加lib就可以,你把只加lib的报错截屏看看

我晚上会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晚上会去试试看

我试了,只加lib文件,出现非法定义netlist
下面是spectre库modle里面的文件,只有两个lib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试了,只加lib文件,出现非法定义netlist

下面是spectre库modle里面的文件,只有两个lib

通过今天晚上,去论坛找了一些资料,目前问题解决了
https://blog.csdn.net/jshejuh/article/details/107730358
还是这位兄弟写的仔细,目前mark下,也为以后其他可能遇到此问题的
同学

这个section这里一定要选择参数,不过这个软件也不怎么人性化,
明明这里不选择参数不能仿真,也不提示,还是感谢你,今天只加载
lib库,就可以仿真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试了,只加lib文件,出现非法定义netlist

下面是spectre库modle里面的文件,只有两个lib

通过查找了论坛上的一些资料,目前发现是没有设置工艺角
https://blog.csdn.net/jshejuh/article/details/107730358
是看的这位兄弟的,
设置ok后就能正常仿真了。

还是感谢你,smic只加lib文件就行了。主要是软件设置也不人性化
明明没有设置工艺角的参数,也不提示,没有这个参数就不能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