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蒙特卡洛的仿真结果会自动保存吗?

楼主(2021-01-11):
我跑完蒙特卡洛仿真之后没有及时将结果保存下来,后来去看的时候发现软件自己关掉了,这样,我还能找到之前的仿真结果吗?请问一下蒙特卡洛的仿真结果保存在什么路径呢?

网友A:
1,重新打开你的仿真,在Data View栏 History里找(右键 view result)。
2,一般结果都存在simulation文件夹,很好找,找到了可以用自带的result browser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重新打开你的仿真,在Data View栏 History里找(右键 view result)。
2,一般结果都存在simulation文件 ...

感谢,我通过你说的方式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