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ASAP7和T7nm 到底差多少?

楼主(2021-01-11):
有没有谁有列出差异的?
大家觉得需要什么指标来判断?我或许可以做个testcase,也算是testbench指标?

网友:
同问,我没有见过T7

网友A:
什么是ASAP7啊?
我倒是见过T的7.
我觉得简单列几个规则和器件表现吧,这样是最快速的比较

fin :  width 0.008um pitch 0.03; 目前最小支持两fin,所以规则是 0.038+0.03*n

ploy:  宽度也就是栅长,主要是两种8/11 nm两种(CORE,STD CELL来说),  pitch是57nm/64nm/76nm三种(也是CORE)

M0 0.02/0.02 垂直poly

M1 0.034/0.02 平行poly

后面MX的最小pictch方向 0.02/0.02

器件CORE三种,SVT/LVT/ULVT;SVT 2FIN/8NM 常温下的IDSAT是 52.2uA/fi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ASAP7啊?
我倒是见过T的7.
我觉得简单列几个规则和器件表现吧,这样是最快速的比较

http://asap.asu.edu/asap/
ASAP : Arizona State Predictive PDK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asap.asu.edu/asap/
ASAP : Arizona State Predictive PDK

这种看看就好,没有太多实际意义。

我还琢磨,难道除了3丧和台机,还有其他家能做7nm的制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