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先进工艺的硬伤 -- leakage

楼主(2021-01-11):
先进工艺的好处就不讲了。

以最常用的D Flip Flop 为例,查了同一家 Foundary 的几个PDK。
65/55nm:  9nA
40nm ULP: 22nA
22nm ULL: 91nA

假设芯片在待机状态下有100个DFF需要继续工作,其他数字电路全部断电。 即使这100个 DFF 只跑 32KHz,不算 dynamic power,仅仅 leakage 这一项,电流消耗为:
65/55nm: 0.9 uA
40nm:     2.2 uA
22nm:     9.1 uA
如果这个芯片是给苹果手表做的,后面两个方案基本是立马被拒了。

绝大部分速度要求不高的场合, 先进工艺可能不是很好的选择。 Mask价格贵得离谱就不说了,仅低功耗这一项, 先进工艺就不占优势了。 即使速度有要求, 在设计上多动点脑筋, 在架构上多优化, 老工艺一样可以跑得非常快。 130nm, 跑400,500MHz,也是做得到的。

看到国内这么多年轻的公司纷纷上28nm, 14nm, 有感而发。 人微言轻,但还是希望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学费。

网友A:
其实,更多考虑的还是成本问题。面积...,不然就没有竞争力。做出来还是要出售的,面积大了没利润啊。

网友B:
客户要求上先进工艺,你要怎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客户要求上先进工艺,你要怎么?

看这个客户的量,付多少NRE。
如果这个客户很年轻,又不肯付NRE,那就只能交个朋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更多考虑的还是成本问题。面积...,不然就没有竞争力。做出来还是要出售的,面积大了没利润啊。 ...

个人觉得做IC量是第一的。

网友C:
先进工艺一般会提供multi-vth, multi-channel length,再配合power domain可实现低leakage,加上动态功耗的降低,整体具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进工艺一般会提供multi-vth, multi-channel length,再配合power domain可实现低leakage,加上动态功耗的 ...

Foundary 是这么宣传的。 实际还是要看数据。 之所以写这个贴子,也是为了让数据说话。

网友:
楼主是主做low power design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个人觉得做IC量是第一的。

量是第一和成本优先并不冲突啊。
先进工艺下,相同的wafer做出的die的数量更多,成本就下来了。所以折衷下来,leakage的硬伤可能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网友:
同意。尤其是在ff高温corner下,漏电比tt大的离谱。

网友E:
考虑漏电小的先进工艺,可以考虑FDSOI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量是第一和成本优先并不冲突啊。
先进工艺下,相同的wafer做出的die的数量更多,成本就下来了。所以折衷 ...

同是12寸的wafer, 走先进工艺和走传统工艺,最后出来的价钱差很多。 所有成本加起来,摊到每个die上,先进工艺很可能是不占优势的。 这个我没有具体数据,希望能有道友提供参考。
我们主要考量芯片的出货量。 如果预期一年能卖出几千万个,那这个项目就值得上。 如果没有出货量,采用什么工艺都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考虑漏电小的先进工艺,可以考虑FDSOI

这个工艺没有研究过。如果您做过研究,不妨分享一下资料心得。

网友:
又见面了jake,leakage power是现在先进工艺下的低功耗的一个挑战,对于先进工艺制程来说,leakage power在total power中的占比是越来越高的,所以leakage power更被凸显,对于AI和矿机类型的片子,往往会用较先进的工艺,不仅仅是在算力高上导致total power大,规模较大也导致了leakage power。个人经验,leakage power与工艺制程,温度,和片子规模相关性较大,150度与25度相比leakage current相差可能上百倍。对于芯片成本和可行性来讲确实没必要非要都用最先进的制程。个人观点供大家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个人觉得做IC量是第一的。

量越大才越抠成本,所以才不在乎mask成本,期望通过减小面积来缩减成本。因为mask是均摊的,wafer成本是随着量的增加而增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越大才越抠成本,所以才不在乎mask成本,期望通过减小面积来缩减成本。因为mask是均摊的,wafer成本是 ...

硬伤不解决,出货量很可能归零的。

网友:
对,先进工艺并不是适用所有情况

网友:
你这数据从哪来的?
先进工艺的优势就在于面积和leakage。性能的提升反而没那么明显。
你要问为啥要上先进工艺?不上先进工艺,设计越来越大,性能要求越来越高,老工艺能承受的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数据从哪来的?
先进工艺的优势就在于面积和leakage。性能的提升反而没那么明显。
你要问为啥要上先进 ...

发这个贴子的本意是提醒大家。 新老工艺都有优缺点。
流片一个先进工艺,并不代表这家公司的实力。 有资金,上个先进工艺并不难。 难的是资金用完后这家公司还能活下来。 估计这个坛子里大部分公司是很难做到的。

网友G:
基本瞎扯。你可以反向bias。
40LL:
DFQV1:
area : 4.0572 ;
    leakage_power() {
      related_pg_pin : "VDD" ;
      when : "!CK&!D" ;
      value : "0.511429932" ;
    }

对比
14nm:
    area : 0.78336;

    leakage_power () {
      value : 0.172713;
      when : "!CK&!D&Q";
      related_pg_pin : VDD;
    }

网友H:
Jake,对于同一个cell,比如DFF,先进工艺的leakage会大吗?

网友:
我理解到位面积上先进工艺的gatecount更大,所以leakage更大,但对于同一个cell,先进工艺的面积更小,电压更低,leakage应该会更低,但是leakage相对于dynamic power的占比先进工艺会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Jake,对于同一个cell,比如DFF,先进工艺的leakage会大吗?

是的。 我就是用相同功能 1x drive 的 DFF 来做比较的,数据的来源都是 ml (max leakage) corner 的功耗,换算成电流。 不同工艺的电压也不同,换算成电流是比较通用的方法。
其实网上很多文章都讲到新工艺 leakage 大的问题。 有时工艺先进一代, leakage 会差 4~5 倍。 高温下 leakage 飙升,绝对数字大 4~5 倍就非常大了。

新工艺优势是 dynamic power 小很多,所以整体 power 小,虽然这个整体里 leakage 占的百分比很大。 相同的功能,都跑 1 GHz,新工艺的片子整体功耗肯定比老工艺低。 如果使用场景主要是全速跑,新工艺在功耗上肯定是占优势的。

手机,便携设备里大部分时候处于待机状态。 待机状态下数字部分的动态功耗可以通过 clock gating 之类的手段降到最小。 这时 leakage 就显得很突出了。 新工艺的 leakage 大的弱点就明显了。 手机厂商给片子定个 0.x uA 的待机电流指标,不想办法降低 leakage,是很难达到的。 办法也是有的,但是要费些功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就是用相同功能 1x drive 的 DFF 来做比较的,数据的来源都是 ml (max leakage) corner 的功耗 ...

我也比较了130nm和180nm的1x的DFF和NAND2,都在tt 25 corner下,确实130nm的leakage power要大上6-7倍左右

网友(2021-04-21):
低功耗技术,power关断

网友I:
请问iPhone12上的soc(5nm)能耗控制不是很厉害是非常低功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iPhone12上的soc(5nm)能耗控制不是很厉害是非常低功耗吗

苹果的芯片设计团队是绝对一流的,苹果的低功耗技术也是绝对一流的。 苹果很早就在电源管理研发上下了大功夫。 苹果是独到的电源管理+AP内部的低功耗技术。 苹果能做到的,绝大部分人是做不到的。 其实苹果手机里很多芯片用的都是老制程。能把外围的小芯片用老工艺做好,一样可以风生水起。

网友J:
FinFET下的先进工艺(14nm),由于栅极可以三个方向控制,你会发现漏电比平面工艺更小

网友(2021-07-19):
终端产品都会做low power 设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基本瞎扯。你可以反向bias。
40LL:
DFQV1:

14nm是finfet,

网友(2024-01-12):
引用 网友J:
FinFET下的先进工艺(14nm),由于栅极可以三个方向控制,你会发现漏电比平面工艺更小 ...

解答了我的疑惑

网友:
不好因噎废食,高端工艺晶体管数量急剧增加,即使单个DFF leakage数量不变,整体漏电也无法接受,势必要上其他功耗优化手段。 分为不同电源域,不用即关。解决问题就好。
SRAM的 Scaling ratio也是大问题,高端工艺不还是香喷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