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寻找32位数据中第一个非零的位置

楼主(2021-01-11):
50资产
请问如何确定32位的数据中第一个不为零的位置?并输出将其处于数据中的第几位?
请指教!

网友:
百度关键词lead zero,或者给你提供个下载链接http://www.pudn.com/Download/item/id/1902769.html

网友A:
用个32位的循环,然后计数,如果某位=1就输出计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32位的循环,然后计数,如果某位=1就输出计数值.

我用了差不多的方法 谢谢

网友:
用casex casez就可以

casez(in)
32'b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1:out<=0;
32'b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10:out<=1;
……………………………………

网友:
二分法,5个stage就可以了,可以得到5-bit。

网友:
module  bit_num_1detect
(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data_in_vld,
input    [31:0]          data_in,

output  reg [4:0]         bit_num,
output reg             bit_num_vld
);

reg   [31:0]  data_temp;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bit_num <=5'h0;
         bit_num_vld <=1'h0;
         data_temp <=32'h0;
end
else  if(data_in_vld) begin
         bit_num <=5'h0;
         bit_num_vld <=1'b0;
         data_temp <=data_in;
end
else if(!data_temp[0]) begin
         bit_num <=bit_num +1'b1;
         bit_num_vld <=1'h0;
         data_temp <=data_temp>>1;
end
else
        bit_num_vld <= 1'b1;
end

endmodule

当bit_num_vld为1时,对应的bit_num 就是第一个1的bit 位。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需求是可以最大32个cycle得结果,还是1个cycle出结果。
32个cycle,面积最小,耗时最大,计数器数一数就可以。
1个cycle,那么直接if...else...根据每个bit来比较。
4个cycle,那么2分法.

初步想法,欢迎讨论。